请问大家如何的焊接QFN

楼主(2016-06-22):
我计划自己买一台风枪洛铁练焊接,以前在学校摸得少,请问大家应该如何焊接呢,,温度和风速

网友:
熟能生巧,慢慢练吧

网友:
个人建议温度设330左右,风,根据热风枪自己调节风的大小。

网友:
我都是5档风,热,隔的两CM转它吹,

网友A:
本论坛的月饼大师,有视频教程,你搜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的月饼大师,有视频教程,你搜一下看看。

好像我找到一个吧版主还有其他的没

网友:
一般焊接、如果的新的芯片要让芯片焊锡饱满,然后吹上去用烙铁加焊

网友:
涂点焊油,风枪一吹一般自动归位的,和bga一样。干巴巴的吹肯定…

网友:
我2000W 风枪  340  大风口直吹,很快拆, 装的话 芯片用细砂纸 把触点都打一下,用好的焊膏焊剂  先镀锡,焊盘也镀锡,我喜欢焊盘 堆厚,芯片少锡,控制好中间锡的厚度,多放助焊剂,用镊子夹子焊,都不用补锡, 关键是练习,这是我的经验,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6-09-20):
拿坏板子  练

网友:
这种事情不是说多少度的问题 是使用风枪的牌子来决定的   温度有差异

网友(2016-10-22):
烙铁和风枪都行,个人建议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