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61m-p23(b3)主板上显卡不定时卡死

楼主(2016-06-22):
手里有块MSI h61m-p23(b3)主板上显卡不定时卡死(键盘,鼠标都不能用了),不上显卡用集显不定时显示器出现下图的情况:

有时是单一的颜色。
显示器是正常的。CPU,内存,系统换过桥重新植球过,量了下各个供电也在正常范围,打VGA阻值也正常。
有没有朋友修过这样的问题,还有那出问题会这样呢?

网友A:
只要不是显示器有问题,就换个U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显示器有问题,就换个U测试一下。

.....CPU换过了

网友:
看下集显供电是否正常吧,不行的时候把集显供电和正常时候对比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问题,检查显卡供电是否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