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 CPU核心电压不出来

楼主(2016-06-22):
主板ATX无短路 在不装CPU的时候 桥供电1.07 独显1.8 内存1.5  总线1.05 CPU核心电压0.47 集显电压0. 装上CPU CPU的核心电压0.52 上管G极1.06 下管G极11.29    集显的上管G1.69 下管G10.8 无图纸 求大侠帮分析下 谢谢

网友:
装CPU和不装CPU 只是CPU的核心电压提高了一点 其它的没变。。。。。这个0.5V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上面集显的电压没打好 是0.95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出在VCCSA上面了,重点查一下这个

网友:
先刷bios   大多数能好

网友:
集显电压都正常了?CPU电压不正常?查下芯片的外围和条件吧

网友A:
CPU供电不正常,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感觉是CPU的 svid不正常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正常,刷个BIOS试试。

徐老师 BIOS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电源管理芯片RT8859M

网友:
我还是同意楼上说的查VCCSA 这个电压所涉及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RT8859M

频率设定脚电阻

网友:
0.52V的电压  查CPU供电芯片先

网友D:
去掉Cpu管理芯片24脚电阻

网友:
TONSET50脚的电压是0.65V 49脚的电压是0.97V 电容和电阻没问题  38脚EN1.04V 41脚VCC5V    48脚和47脚DVD DVDA SHI 1.46V

网友:
4个PWM只有 0.2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Cpu管理芯片24脚电阻

24脚是电压温度上限脚 去掉这2个电阻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49和50脚电压应该是1.2V左右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