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 VER:3.11有复位不跑码维修一列

楼主(2016-06-22):
  MS-7641 VER:3.11有复位不跑码维修,同行拿过来的板,有复位不跑码,大概量了一下电压,CPU 1V VDD2.5都有了,顿时不想修了,后来量到1.4V的电压不正常,换MOS管搞定

网友:
哪里的MOS管  1.4V??

网友:
V星的5脚   vdda2.5v不正常吗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电压都有……就不想修了,你这心态,乜太浮燥了吧,

网友:
现在有的不值时间钱

网友:
CUP上管???  没看懂啊。。。楼主

网友:
楼主你这个1.4v是cpu么?我这板子的cpu供电就是1.4v但是可以点亮但是一直显示2.2tb的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