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型号L1710D,拆机一金属膜电阻烧掉拆下,整流桥和大电容电压都是正常的,没有12V和5V.

楼主(2016-06-22):
就是没有12V和5V,请问各位

网友:
看负载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高压条试了没

网友:
看负载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自己看电阻和哪里相连,分析一下电阻的作用,或者你画个草图,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你红色标记的位置..应该本来就没有..像这种一般都是电源芯片坏..或后级短路了..

网友:
联想的板子,先看后面的肖特基二极管是不是短路。然后一路往上查。

网友:
电源IC 开关管 二极管 只要查完这几个 基本也就修好了

网友:
请问红线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开关管换一个

网友:
不能用通用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