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e5450 ZAM71 LA-A904P 图纸

楼主(2016-06-22):
谁有这个图纸啊?论坛和淘宝都找了只有ZAM70 LA-A901P的,901P的和我要看的地方有些不一样。

网友:
我的机器故障是插适配器公共点无电压,电池可以触发。现在查出的问题是场管PQ704没有导通,PQ704是由充电芯片BQ24777控制,现在换了XQ24777也是一样的问题(卖家说XQ和BQ一样用)。直接飞线导通可以触发,点亮机子。但上起电池,会把飞线烧断,不是通电马上烧,有时快点,有时慢点,烧的时候可调电源显示有短路。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有问题。有没大神帮我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