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怪问题

楼主(2016-06-22):
一块GA-H61M-DS2主板,裸机第一次插上ATX插座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 冷机一段时间,再开机,就不触发了,必须把ATX插座重新拔插下才能开机。
IO,桥都加焊过,晶振也换了一个。
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

网友:
RTC电路和检测电压的引脚,不触发的时候看下哪个条件不对

网友:
强行上电能正常使用不,检查一下双路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