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6-06-22):
华硕P8H61M-LX R2.0能正常开关机,就是进不了BIOS,也刷了几次还是原来的故障,有哪位大师遇到指一二,

网友:
BIOS芯片换过没有   平时用起来还有其他问题么 例如死机?

网友:
直接进官网下载刷吧。这个才能确定是不是不关BIOS的事情

网友:
你这不是进BIOS了吗???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先把电池拔掉,再刷bios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