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黑屏

楼主(2016-06-22):
  联想C200一体机开机黑屏 有声音  都说是通病 修过的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A:
灯管和 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和 高压板吧

里面没显示的

网友:
灯照下看看有没显示,有显示就是背光电路出问题了,查下供电,开启,亮度调节

网友:
u37bios 灯管漏电 银盘接口下面断线,你自己看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或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