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1901WL显示器

楼主(2016-06-22):
今天接了 一台HP LE 1901WL的显示器  不通电 按开关没有反应  报价拆开以后  发现烧了开关管 还有烧了航管
  拆了换上以后 一般还要检查一下电压电路  发现有一个20欧的电阻烧了 换好以后 再检查其他的 没有发现有坏的 就通电试一下  一通电发现可以显示了 OK了  心里高兴呀  装上去以后 显示一下 就有有问题了 又不行了  拆开后发现那5V电压正常 可是怎么就不行了 在外面把驱动板一起接上通电 就发现电压变的只有1.8V了  不接驱动板就有5vD 的电压 还有发现电源板有一点点小声音出来  后来在论坛里面也发现只要换了那些东西就好的呀 和我的板子问题一样呀 怎么现在就不可以了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谁有遇到吗  知道哪里问题 告诉小弟一下 现在是接驱动板5V电压变1.8V了 电源板还有一点小声音出来  像电容漏电一样的声音

网友:
应该是带不动负载吧,如果确定驱动板无短路的情况下,你芯片最好换一个那个电阻是20欧吗?是不是开关管S极对地的电阻?

网友:
电源板修好了  原来那有声音 是变压器坏了 换了OK  没有声音 那5V的电压也正常了  开机OK

网友:
变压器坏????

网友:
变压器坏了。。?我碰见好多这样的,不稳定就换了,电源板不贵

网友:
带不动负载啊

网友:
变压器坏还有声音的啊。。?请问楼主是怎样的声音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变压器坏也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