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烧CPU供电,换了开机过程死机

楼主(2016-06-22):
测机短路,拆机发现上管铁皮管子坏了,拆了就不短路了,手头没了,就换了个普通管子改装了下,测量不短路了,通电开机正常,新xp滚动条死机,换WIN7也是死机,安装系统过程中正常,哪里问题啊,哎

网友:
CPU也坏了,换个试下

网友:
如果CPU没坏,刷BIOS

网友:
遇到的都是CPU换个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上管坏的,19v电直接下来对u冲击太大,换个u试试吧

网友:
估计CPU挂了。

网友:
铁管坏了容易烧cpu  就是能亮也多不正常

网友:
还是可能电压不稳定,上下MOS一起换

网友:
前面的驱动芯片也换了一起换了  不行换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就好了, 有可能

网友:
CPU肯定坏了

网友:
供电芯片有没有换呀

网友:
换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