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的老500型指针表求鉴定

楼主(2016-06-22):
  35元在2手市场购买的,显示是80年的产品,不知用料和做工如何,有懂行的帮助鉴定一下。

网友:
电表是原装未拆过,可惜可能因为时间过长各档位均偏低,指针转动很灵活,阻尼也很适中,转动开关是瓷盘。各个档位接触很好。

网友:
80年代的还这么新啊

网友:
就是看好啦成色才下手的,据说基本未使用多少,一直放着。

网友:
看这幅图片的电位器有部分断线啦,不知好不好焊接,再就是不知如何调整,这个电位器可能是串接在表头的串联电阻中。

网友A:
没用过指针表的路过。。。。。。。。。。。。。

网友B:
看到那个滑动电阻,总感觉这东西不靠谱,误差大

网友:
货真价实,配上一个好表笔就行了。

网友C:
楼主测下看看这个表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指针表的路过。。。。。。。。。。。。。

指针表直观,精确度不如数字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个滑动电阻,总感觉这东西不靠谱,误差大

不懂啦吧,那是最可靠的电位器,比那些MF47表的电位器靠谱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下看看这个表的精度怎么样?

目前各档位均偏低,正在找资料调整。精度肯定比不上数字表。

网友E:
电阻虽新,但可调电阻有氧化,,,会变值

网友:
呵呵看啦快速上传图片,不知为啥发到这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虽新,但可调电阻有氧化,,,会变值

着你还真说对啦,目前就是可能这个原因各档位数值均偏低。

网友F:
为是么买这种表呢‘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一块,里面全部人工焊接。这块表看上去很有亲切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啦吧,那是最可靠的电位器,比那些MF47表的电位器靠谱多啦。

这种表我小时候就玩过了,MF47那个简直是垃圾表,玩数字电路还是得用数字表,直观快捷,搞音响那些模拟电路的可以上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是么买这种表呢‘

指针表直观,在不需要很精确的情况下还是这个方便。再说有块这种表多少也提高点信心哈哈。

网友:
成色不错的500,不一定用它。绿袍电阻,用料不错。收藏吧。楼主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零部件像是80年代的水平,但做工方面感觉感觉没有80年代老革命的严谨~~

这个是蚌埠产的,做工肯定不如四厂的产品,主要感觉用料还不错,万用表技术含量不高,正在慢慢调试中。

网友H:
非常不错的一块指针表,本人也有一块,表头里的动圈卡死,后来修上了,在常规线图修理还是可用的。网上可以找到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不错的一块指针表,本人也有一块,表头里的动圈卡死,后来修上了,在常规线图修理还是可用的。网上可以 ...

我这个是蚌埠产的,有些地方可能和四厂出的不太一样。不过绿袍电阻不错,估计看资料估计可能年代太久表头因为磁性降低造成啦阻值全部偏低,需要调整。

网友:
涨见识了  赞一个

网友:
以前的仪表厂都用绿袍电阻或者康铜丝绕的电阻,现在的指针表很便宜,电阻很多都用的普通金属膜的电阻,磁钢也小多了

网友:
那个电位器是康铜丝的,精度很高的,比碳膜的高几个数量级的,我的500表一直在,没有淘汰,90年买的,精度一直没有改变

网友:
这表看不懂

网友:
80年代的产品也算不错

网友I:
表示很厉害。很久很久以前搞坏过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表示很厉害。很久很久以前搞坏过几个。。

这个要想搞坏也是个本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想搞坏也是个本事哈。

那时候应该是10多岁吧,用电阻档去测220V。。。

网友:
这个是真货,我早年用过,做工非常好,你看那个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表只做收藏了,用着不如数字表方便

网友:
交、直。电磁式i、精度,3级、中心阻值1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