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 是先有时钟,还是先有复位,新手学维修

楼主(2016-06-22):
(无正文)

网友:
h55是cpu管理内存没错

网友:
拿掉U再测阻值,徐总说了,不断不短就正常。

网友:
有时钟 再复位

网友:
正常的是先有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这是不变的真理,前两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连电压和时钟都没有,不具备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复位个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