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150NCA请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6-06-22):
有两个大水牛小电源,都是插上电源线不开机就吱吱响,机器有时能点亮,有时CPU扇转一下停;
新手小小白,求教维修思路,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你确定不是机器本身有毛病?建议测量电压判断

网友:
楼主的电源用在何机器上的?.....

网友A:
楼主最好传几张电源内部的图片............

网友B:
不接负载,也不用短接绿线,插上电源线就响,

网友:
目测电容都正常,空载短接绿线,电源风扇也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负载,也不用短接绿线,插上电源线就响,

楼主5VSB用的何IC?还是分离件的 ?

网友:
估计还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传几张电源内部的图片............

同意 最后上内部图看下

网友:
有的电容看着没坏,但可能容量下降了吧

网友:
兹兹响,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灌水拿分来了

网友:
300V电容换下看看,开关管周围看下,上边说的对,应该是电容容量减小,后级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电容容值下降导致的带负载能力差,可测整流桥过来后滤波的大电容,或者PWM芯片的VCC端相连电容。

网友:
有年头的宝贝了,实在要修,先把那些重要的,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再说,被熏烤已经变色的涤纶电容也要注意

网友:
先看大电解,有时一个损坏不明显,分压电阻也要测下。修电源是个基础练手的活,多练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