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的驱动板引起的白屏

楼主(2016-06-22):
如图所标识,两个Q206   哪里能卖的到?

网友A:
芯片上面是3B2BK,第一B上下带横线,第二个B上边带的有,k下边带有短横线

网友:
如果屏供电没有的话可以尝试直接把管子的5V直接接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面是3B2BK,第一B上下带横线,第二个B上边带的有,k下边带有短横线

这个就是你说的电路部分,,。

网友C:
也可以把12与56直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你说的电路部分,,。

楼主资料挺多的啊

网友:
直接飞一个电试一下

网友D:
可以找个三脚的小场管代换。按脚位接就行了。功率要大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把12与56直通,,。。。

12与56本来就直通着

网友:
接通456直接上电看看

网友:
直接短接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个三脚的小场管代换。按脚位接就行了。功率要大些的。

谢谢提醒,已经修复,用三脚的小场管

网友:
谢谢大家,显示器已经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淘宝满不上吗

网友:
到淘宝看看有没有啊

网友:
修的时间长了。 还是修的多了

网友(2016-07-22):
之前也是因为没有配件    也这样做过

网友:
不能修吗  看看是不是供电没有了

网友:
就是个3脚mos管,与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那个管是一样的

网友:
真是人多力量大,大家出主意就修好了

网友:
屏供电的电路,,这问题我碰过,,确保屏没有短路后直接飞线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供电引起的白屏 直接飞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
lz这到最后什么也没说明原因跟分析 直接就好了 是屏幕没有信号造成的白屏么

网友:
lz 是代换的嘛。。。直接 短路 行不行的通!

网友:
应该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