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主板DAOR33MB6F REV:F 开机屏显示2秒后白屏,外接屏正常

楼主(2016-06-22):
能显示2秒就能说明屏与屏线是好的,测屏各脚电压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
显卡加焊下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一样故障从屏接口查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
为什么我想到的是先刷个BIOS???

网友:
换屏,不行测试屏供电

网友:
屏正常一下也不代表就是好的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回帖,只有屏没有更换了,BIOS刷写过,桥重植过。外接屏开机时屏内屏会闪一下(BIOS画面变为WINDOWS开机画面时内屏会闪一下,WINDOWS到桌面时会闪一下。)屏闪动是不是说明屏的控制信号以发到屏上,有可以是数据信号与时钟不同步吧

网友:
能显示两秒不一定就代表屏是好的哦?有的屏能显示一个小时白屏的,都是屏的问题一大堆

网友:
我想到的·就是换个平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