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90FXE小修一例

楼主(2016-06-22):
主角:TA890-FXE
故障:不通电+无桥供电
,刚拿到这个板子的故障是不触发,发现网卡发烫,以为捡到了,拆掉通电了,但是全板无复位。哎,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的查了,测量发现内存供电,VDDA,CPU供电都有,桥供电总线供电全都没有,翻出我的神器(主板维修不是事儿),发现AMD双桥要先出1.8V供电,找了个相似的图纸 实测q48输出了0.5V,控制级无电压,查是由LM358控制,查正向输入端10脚无电压输入,发现是由+2.5V分压而来,实测+2.5V也没有,继续追线 发现由Q75发出,由U11稳压二极管稳压而来 ,那么问题一般出在U11或者前级电路,先查Q75的G级为5V, 这是不正常的,5V_GATE#是低电平有效,那么为了判断U11是否损坏,直接拆掉Q75,标准的2.5V出来了,供电也都跟着出来了,说明U11没问题,问题出在前级。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即使拆掉也是没有复位的。没办法只能按正常时序跑,发现5V_GATE#来到这个地方 ,以5V_GATE#要为低电平为中心去分析电路,发现连接Q90和Q91,看图纸唯一可能让5V_GATE#为低电平的是Q91,因为只要Q91导通了那么就会顺势拉低5V_GATE#,那么Q91要导通就需要PWRGD30ms这个信号经过排阻过来(实际这个板子是通过一个电阻来的),测量PWRGD30ms也没有电压,根据经验这个信号是IO收到ATX_PWRGD后发出的,实测ATX_PWRGD正常,且每次上电这个信号都跳变一下就恢复低电平,判断为IO损坏,更换IT8721后此版修复。 大家觉得哪里分析不对的地方可以指正哈,发帖不易,跪求加点分哈!

网友A:
发现AMD双桥架构是先出1.8V供电,请问这是什么供电,是桥还是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AMD双桥架构是先出1.8V供电,请问这是什么供电,是桥还是总线。

PCIE模块供电,有些板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