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知道显卡和散热片一般用的什么硅胶

楼主(2016-06-22):
就那种灰色的.常见于独立显卡芯片和散热器的导热.笔记本的CPU散热也会用.以前桥上也见过.可以固化.很硬.粘的很牢固.不是922那种白色的.那个说是粘度高.可是粘住真不牢固.请问那是什么硅胶.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23279702.14.fAbArO&id=18606173571

可以看 ...

这个难道能粘散热片。。。。。。。。。

网友:
难道是硅酮导热胶?

网友B:
你说的硅脂还是硅胶哈是那种发E40的铜管上面带的还是?我们用的含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硅脂还是硅胶哈是那种发E40的铜管上面带的还是?我们用的含银的

其实用点含有铜粉的就不错了。客户又不愿意多给钱。

网友:
恩。。这些含铜含银的,有时候拆机发现桥上面有电容,这样的话不是很容易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