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XM-A

楼主(2016-06-22):
主板不触发  一触发掉电  求解

网友:
查主板有无短路  查主板各供电正常不 也有可能少电压

网友:
应该是 有大短路呗 ,一点点的查 啊

网友:
拔掉12v看看 还是这样吗?

网友:
现在新版都这样,缺信号和电压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拆开P4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