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 跑码不过内存

楼主(2016-06-22):
GA-G41MT 跑码不过内存:
测内存开机的工作条件,发现系统管理总线一脚为0V,今天遇到了同样问题的主板,同是G41.

网友A:
中间断线,跑线找找呀。

网友B:
楼主,这个主板能上64位系统么?

网友:
这个为什么会断
难道制作pcb板的时候某处腐蚀过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主板能上64位系统么?

肯定可以的,我经常修这板子

网友:
是不是飞线给它一个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断线,跑线找找呀。

跑线对于我们来说 是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说遇到这问题,飞线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碰到不少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 不过我飞的是南桥边上的102

网友C:
就是内存VDDSPD嘛?我一般都是从24口电源飞过去的你这飞的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内存VDDSPD嘛?我一般都是从24口电源飞过去的你这飞的太长了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噢。知道了,遇到VDD短线比较多,所以想到短线直接想到VDDSPD了

网友D:
这么长的线,客户不给钱了!!!把断点找出接上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的线,客户不给钱了!!!把断点找出接上最好!

估计是机箱一起的,装进去就看不见了,单板客户看到这样,那脸拉得老长了。

网友:
客户能接受就行 我这边的客户都是能快就快  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这个是断线了吧

网友E:
断了一个线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了一个线还是?????????

断线,懒得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