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LC2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反复重启内存旁边所有元件换过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6-22):
H61MLC2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反复重启求大神指点,内存旁边全部换过一样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子

网友:
不认显卡吧,查一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CPU的集显供电

网友:
BIOS刷了没有,映泰这个主板BIOS经常出问题。

网友:
我有台机器一样的毛病

网友:
我觉得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刷个BOIS看看拆外设

网友:
今天搞了一台,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卡代码,CPU坏了

网友:
BIOS有问题或者换个CPU试试卡,还有内存工作条件都齐了嘛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 不行就换个板给他. 这种垃圾板,只适合做料板.

网友(2016-07-25):
是显卡没有供电。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看 技嘉主板BIOS 坏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