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开机要亮的时候掉电。。求助啊

楼主(2016-06-22):
华硕K43SV 开机要亮的时候掉电。。 拔掉内存不掉。。       供电测量过都是对的。。BIOS刷了N个了。 。。。。大神遇到过吗?给点意见

网友:
这种只能排查了,从大功耗的下手,再对比信号了

网友A:
BIOS没刷对呀,前两天有人发工厂内部的BIOS资料出来,你去下载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刷对呀,前两天有人发工厂内部的BIOS资料出来,你去下载刷试试。

主要是BIOS耍了 故障现象一样啊,,,没一点变化

网友:
换条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测测温控  或许某个电压容易不正常。。

网友:
不行!先换个内存!再试一下!

网友:
先加热下显卡

网友:
检查华硕的掉电必查信号

网友(2020-06-29):
这种看下显卡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