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 BIOS检测5V电压过高

楼主(2016-06-22):
华硕P8/Z77 BIOS检测5V电压过高:
有时可以正常启动,IO可以检测5V、12V电压是否正常,于是把5V检测和12V检测短接在一起,都是1V电平信号,结果顺利显示,BIOS检测5V电压正常。
亮机后BIOS备份,对大家有帮助就给加点分吧,谢谢。

P8Z77-V LX.rar

网友:
楼主威武!这种 板子修的太少了!太及时了

网友:
华硕现在H61以上的主板 很多都是检测电压出问题  导致重启  掉电

网友:
楼主,你的EC在几脚呢,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在几脚弄

网友:
华硕板电压检测过我也是把12v  5v的连在一起就OK了    不过技嘉的好像不行  虽然都是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