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处女维修联想G510不上电(板号:LA-9641P r1.0)一例

楼主(2016-06-22):
拆机测量公共点(PR301 无电压,对地短路),量测PQ302,G级D及电压20V正常S级无输出,断开PR301测的1、2、3脚正常不短路了,确定是4脚拉低,量测到3V供电芯片PU401断开PL401,量测2脚正常。同理断开5V供电芯片电感PL402,测的2脚被拉低,跑线依次断开PC434,PC420、PC416、PC417、PC418。最终测的其中一个电容击穿拉低了B+,更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种烧鸡比较快

网友:
我只想说用个烧机大法,秒解

网友:
只能加两分了!楼主加油

网友:
直接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直接在电感加电压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