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速修DELL DAFM9C 主板上电掉电

楼主(2016-06-22):
机器型号ELL1558

主板版号:

维修过程:

主板初始故障为触发到0.3A多掉电到0。01 且可以再次触发。

再次触发上电瞬间掉电。测量后级无短路,转换电压阻值正常。

掉电 示波器辅助测量。

测量发现 触发上电瞬间5V电感后级 如图

查5V开启 波形如图
图纸+5V_EN 相关电路 相关电路  +5V_EN由EC发出 受控于THERM等温控信号
客户着急 直接去掉PD10 ,去除了温控对待机的影响。

》》PD10的后级有信号触发上电后拉低了 待机电压的开启
导致出现触发掉电的故障。
触发亮机 处理好散热 测试交给客户

简单说明:示波器在维修掉电类的故障中很有指导意义。用好 可辅助速修。
该板下次遇见类似故障大家可以参考 也许可以秒杀。

维修个人主张按原始设计维修,

不过实际中讲究效率,加上客户着急,

能保证机器稳定,效率维修便是首选。如本案例。

                   看过的记得支持下哦 ----天意

网友A:
示波器用得很溜,没示波器将PWM和EN对比还真难找出问题。

网友B:
处理好散热,然后告诉客户天太热,一个月后再清次灰,到时再把温控补上

网友:
版主管理论坛那么忙,还有时间修机发贴,最主要显波器用这么溜,什么时候能教教我们

网友:
教教呗   最近活不多

网友:
给你赞  楼主的技术挺高

网友:
呵呵, 这种只有波波快了

网友:
看到示波器的贴子 羡慕嫉妒 恨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楼主牛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用处可真大

网友:
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用

网友C:
待机开启信号被拉低,楼主判断什么可能,是温控信号,还是???

网友D:
这个方法赞同,我也是经常飞线解决故障

网友:
这个信号去掉不会掉电吗

网友:
用示波器修的是高手  呵呵

网友:
触发掉电,二级电压都出来了,全板供电也测完了?然后查的温控?

网友:
看来我真得要买一个示波器了

网友:
示波器维修就是效率

网友:
温控导致的掉电。。

网友:
掉电必须波波。不用也可以。用了可以修疑难的

网友:
刚买了示波器,正在学习使用中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东西事半功倍

网友:
看波形,这个5V下去了还能再上去啊

网友:
学习一下,第一张图是因为时间不对吗,还是因为那里断开了一下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的示波器。。一直想买个

网友:
学习了。高手在民间

网友:
去掉后记的方法 是简单多了 多谢

网友:
似乎遇见过这个故障

网友:
加分又长姿势啦,!!!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我还是不会用示波器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处理好散热,然后告诉客户天太热,一个月后再清次灰,到时再把温控补上

厉害啊  想法 真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曹黎明
这就是明显的灌水了,其实我也是来灌水的,只不过我学习的意味更浓点
详情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曹黎明
那是当然的了,不过有了示波器会用才是真的好
详情

网友:
我都你会用 可以教教我 吗
曹黎明
欢迎来深圳基地,两个月后你也是大神
详情

网友:
示波器维修就是快
曹黎明
是啊,尤其是在抓掉电方面
详情

网友:
一直没有示波器,都是瞎修,呵呵
曹黎明
有了示波器要会用才行
详情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用 关键时刻全靠它

网友:
好牛逼哦 估计我们修会修半死呀
曹黎明
没有示波器可能真会修个半死
详情

网友:
好经验,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信号还连接3V开启 3V是不是也会出来这个掉电波形

网友:
我示波器买了一年了 没拆 箱子都还在 基本没修的都用不着
曹黎明
兄弟买的什么牌子的波波,卖吗?
详情

网友:
有示波器不会用,学习中。
曹黎明
欢迎来基地,两个月后你也是大神
详情

网友:
牛逼的示波器,很感谢
曹黎明
不是牛逼的示波器,会用才行呀,应该是牛逼的楼主才对啊
详情

网友:
有神器就是好修啊!

网友:
示波器 用的厉害 确实吊

网友:
你第一次就戳的5v电感吗

网友:
示波器还是快的

网友:
呵呵,我是经常跳过设计方案维修,只要使用没问题,其他的,不是咱们操心的事情

网友:
有时候很需要示波器

网友:
厉害的,没的说,啥时能这么牛

网友:
看来要能力和努力了啊的

网友:
示波器确实是维修利器

网友:
版主威武!!!

网友:
温控导致alwon信号拉低,3,5v开机掉电

网友:
我也主张按原始设计维修,不要搞不搞就拆件飞线,飞线是在真找不到断线的地方才行。现在论坛上很多都是认为飞线是水平高的象征,那是错误的是对维修的误解,是没有水平的人才做的事,这样做了机器的稳定性得不到保证不说,还对下次维修都是有妨碍的,我希望我们维修人员还是按原始设计维修。保证对客户负责。

网友:
差信号也只能靠波波了!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最难搞了。  很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用的是安泰信的吗 卡不

网友:
楼主是用的示波器打两组  对比信号吗  我看你的截图,开启的EN信号应该一直是高电平,一条直线才对是吧,, 但是测的时候出现了脉波,表示有信号短暂的拉低是吗   我才学用示波器 很多功能还不是很明白   求指教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用得很溜,没示波器将PWM和EN对比还真难找出问题。

我那个X220  电池不开机 偶尔开机 加焊BU77700KVT 好了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温控出问题的不多见

网友:
我也有示波器测 晶震,电容滤波,抓掉电的基本还是会了,有好多波形看不懂不知道原因,经验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  想法 真好

还不知道那时候客户在哪里呢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    波波用的出神入化

网友:
修掉电的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温控还控制这个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别温度高把CPU烧了

网友:
秒杀 客户给钱痛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开启信号被拉低,楼主判断什么可能,是温控信号,还是???

拿掉pd10就能判断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赞同,我也是经常飞线解决故障

楼主貌似并没有飞线

网友:
示波器就是牛

网友:
见识了,示波器用的很牛

网友:
我也有个东芝的笔记本掉电

网友:
我就来打酱油的      现在的图纸就像股市一样的  都在涨   10分一份的图纸  BIOS    现在有不少人都下不起      大家帮帮忙  打赏2分也是好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强大

网友:
碰到过一台开机能显示,几秒钟就断电的 。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示波器也要不少钱啊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会用波的修起来,我的波就是一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