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P43-ES3G CPU不供电

楼主(2016-06-22):
好多天没空登陆了,先发个贴子吧,
昨天收了个GA_P43-ES3G 独立大板,开机,风扇转了几秒停了又转,反反复复,直接扒了CPU供电12V插头,风扇正常运转了,拆下主板,测了CPU核心电压0v(每次拿到板我总是先测CPU供电,习惯了),拿掉CPU,,测主板上的CPU电压1.1V,本以为是CPU损坏,换了个CPU,还是涛声依旧。

从现象上看,不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34供电VCC与开启EN _pwr   ,EN -VTT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空载也不会有CPU供电电压的),因为不上CPU,核心供电是正常的。上CPU就没核心电压,问题在CPU检测VID0—VID7,不上CPU测电VID=3。3V,上CPU测得全为0V(正常上CPU,VID不应该全为0V或3.3V),装上CPU对地阻值正常600欧,说明也没没有短路,

从中可以断定,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34本身损坏,更换OK

网友A:
思路很清晰,试问如果台式机CPU供电芯片烧坏了  ,需要和MOS管一起换掉吗

网友:
不用,我从来就是坏什么换什么

网友:
思路很重要,思路来自技术的吸收

网友:
我还真没有这样修过学习了

网友: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思路比较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试问如果台式机CPU供电芯片烧坏了  ,需要和MOS管一起换掉吗

一般是不需要的,如果都换的太麻烦了。只有屡烧上管的情况下要换芯片

网友C:
修板,思路不能错,要不绕个大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板,思路不能错,要不绕个大弯,

我很赞同 不然修来修去 没思路

网友:
确实,思路清晰,没被假像迷惑住,电压反馈通路正常,pwm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需要的,如果都换的太麻烦了。只有屡烧上管的情况下要换芯片

哦 谢谢,笔记本师傅带的时候说的 一般MOS或者芯片坏  最好都一起换,台式机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笔记本师傅带的时候说的 一般MOS或者芯片坏  最好都一起换,台式机没搞过

我修笔记本也不会一起换太麻烦了,一般问题不大,屡烧的话就要看下了

网友:
修好就赚了,

网友:
修CPU供电还是多测试时吧,CPU供电好多修好会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笔记本师傅带的时候说的 一般MOS或者芯片坏  最好都一起换,台式机没搞过

返修率高吗?  以前经常遇到 独显和CPU供电那边  MOS烧了,拆了某一个不短了,换了就接着烧短路,最后要把8颗MOS和一个芯片全部换掉才能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返修率高吗?  以前经常遇到 独显和CPU供电那边  MOS烧了,拆了某一个不短了,换了就接着烧短路,最后要 ...

换了量一下阻值,看看是不是都一样,有示波器最好了,量下每组的波形。如果波形不一样就容易坏。

网友:
楼主,图和点位呢????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真的的是很清晰

网友E:
我有一台笔记本的就是跟你一样的情况,是不是要换CPU 的供电芯片

网友:
厉害,楼主维修思路真的的是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了量一下阻值,看看是不是都一样,有示波器最好了,量下每组的波形。如果波形不一样就容易坏。

示波器应该不行吧,只能和正常主板对比阻值,因为上电就会直接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笔记本的就是跟你一样的情况,是不是要换CPU 的供电芯片

笔记本维修,我是三步走:
第一,:电感,大电容对地有没有短路,那个短路修那个,
第二:供电,我都是测电感,每个电感都要有电压,那个没有修那个,
第三:时序了

网友:
笔记本的CPU供电管理芯片,我很好换,基本都没换过

网友:
这段时间,怎的,老打错字,老了吗,

网友:
一般VCC 和en正常不用看直接换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应该不行吧,只能和正常主板对比阻值,因为上电就会直接烧的

上电就烧的,只有量
2.2r的阻值,用示波器量是修好后,看波形几组一不一样,不一样就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就烧的,只有量
2.2r的阻值,用示波器量是修好后,看波形几组一不一样,不一样就容易返修。

谢谢提醒,下次验证下这个技巧

网友:
虽然最后是换电源管理芯片好了,但这过程说的很详尽,楼主技术很不错

网友:
看来我可以打把伞坐在街头打木板论三国(说书了.)

网友:
哎,我的映泰GF8200M2+貌似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我也是,主机坏了,换主机,显示器坏了,换电视机(因为大,好看),键盘坏了或鼠标坏了,换一整套,不散卖,电源线坏了,换插板,哈哈哈。。。。。。。。离发才不远了。

网友(2016-07-24):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