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款逍客前后雨刮器不喷水故障检测和修复

楼主(2016-06-22):
10款逍客前后雨刮器不喷水故障检测和修复

车型:逍客10款雷
故障现象: 2个月前就发现前后雨刮器间歇性不喷水,按组合开关有时好有时又不好,最近终于彻底不工作了。

基本检修思路
1.测量清洗泵保险丝;
2.检测雨刮器组合开关是否完好;
3.检测清洗泵是否有故障;
4.检测喷水管是否有堵塞。

具体步骤
1.用万用表200欧姆电阻档测量下图中 5号 10A 保险丝是通的,没问题。

图一

2.检测雨刮器组合开关。参考维修手册方向柱拆解图,先拆转向柱下盖的三颗螺丝,把上盖拆下。

图二

组合开关总成暴露出来

图三

取下喷水组合开关总成

图四

按下图检测11-12,13-14,11-14,12-13,结果皆不通(注意需按正常按压喷水开关的位置时测量),判断组合开关有故障!

图五

图六

一般4S店,做到这一步就停止了,让用户更换整个开关总成。下面我们继续解剖组合开关总成,拆下4颗螺丝

图七

图八

可以看到触点已发黑,接触不良导致清洗泵回路不工作,这就是本次维修的故障点。

图九
清洁黑色氧化物,发现覆铜板有磨损。

图十

覆铜板有损伤,薄薄帯一层焊锡上去后,记得用酒精清洁上面的松香,再涂一层乳白色的齿轮润滑油上去。

图十一

把板装回组合开关上去,记得要按原样复原,按上记测导通方法确认各状态下对应Pin脚正确导通,确认合格。装回方向机,点火开关转到ON位置,测试清洗泵前后端已能正常喷水,修复完毕。前后费时30分钟。

本例,因故障已排除,第3-4的检查步骤就终止了,今后若清洗泵出故障再继续之后的检修步骤。

网友:
这个也能修啊

网友:
任何电子设备电路原理都一样。不管是飞机、大炮还是汽车、笔记本。不过,很多修笔记本的人员无法接触到而已。当然,只学其表(比如只会修通病)、不学原理的人,永远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