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B540/B530无显示

楼主(2016-06-22):
故障:无显示
故障分析:通电能听到有进系统的声音,但屏幕无显示,键盘大小写灯亮,初步判定为背光范围故障,由于此机屏幕上有块玻璃保护层,不能直接看清屏幕是否有图像,按以往经验来讲,就是升条或LED发光二极管灯组故障可能性大!拆机后测试升压条供电正常无3.3V开启信号,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直接飞线3V,开机屏幕白屏了,白屏难道逻辑板供电没有,一测果然5V屏供电没有!一路查下去,查到显卡核心电压都没出来啊。目测显卡供电管理芯片附件布满了灰尘,按以往习惯清干净,酒精洗洗,风枪加焊及周边元器件加热,通电测核心显卡供电出来了,再看屏幕不出所料显示了,多次测试后没问题,打包,当晚叫客户来取机,过了两天客户又跑回来了,故障又是和之前一样,迅维网一搜,果然是“通病”找到PR239电阻测试一端12V一端0.2V,拆除打阻值却正常(649K),找不到一样的就找了一个1M的装上去试了一下,更换后测试0.2V这端变成0.9V了,一看屏幕亮了,心想还是测试几天再通知客户来取机,果然隔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不行了,只要加热一下ADP3121芯片及附件零件,就可以开机,3121附件零件都认真检查过,没有氧化和锡焊的现象,怀疑3121故障,订了好几个新的回来,更换后测试了好几天没问题交机,至今快一个月了,特意打电话去问客户,说机子现在很正常没有问题!前两天又修了两台B530故障一样,主板的显卡供电设计也是一样的,3121附件依然是布满了灰尘,首先给3121附近预热了一下,开机马上显示了,这次我直接把3121和PR239电阻一起换掉了,3121也就2块钱,避免返修。个人觉得这个毛病的起源跟这个灰尘有直接关系,风扇出风口和散热器交接出存在缝隙,厂家没有把这个缝隙密封,恰恰3121芯片就在风扇出风口的空隙底下,随着时间的使用日积月累沉淀了不少灰尘,而且灰尘是属于比较潮湿带水分的那种,潮湿引起附近的元件容易发生质变,才导致各种不稳定的现象出现。仅个人观点而已!

网友:
温度久老化了···MOS管常见·

网友A:
设计时候的缺陷,不过对于维修来讲,是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候的缺陷,不过对于维修来讲,是真不错的

说的没错,厂家质量没有缺陷,维修的那有肉吃!

网友:
学习了。。。现在的一体机坏的挺多的

网友:
注:649K难找可以找1M的,最好把IC 3212也换掉!

网友:
老板帅哥,自拍效果好

网友:
最好每一款都来点通病, 这样大家好有钱赚哈哈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你运气真好,遇到通病了,这个下面是个黑胶布粘的,时间久了发霉导致这个电阻坏,我前天修的是时亮时不亮。丫的不是通病,折腾了好久

网友:
多多发点通病

网友:
有时芯片老化  内阻增大

网友:
这也相当于通病了,ADP3212

网友:
如果来的都是通病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候的缺陷,不过对于维修来讲,是真不错的

进风口应该考虑周全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又学习经验了,赞

网友:
很好.已经处理

网友:
赞一个,厉害的呢

网友:
通病就是好

网友:
多来点通病,人人都是维修大师

网友:
12V过649K电阻还有几V    ,这个是有什么公式吗?请赐教

网友:
联想 惠普 养活了我们

网友:
联想的机器很多有设计方面的隐患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