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la-4211p REV:2.0装系统,进PE都死机

楼主(2016-06-22):
昨天接到一台G430,说是进不了PE,直接装系统也会司机,都是死在windows图标出现的时候.接到的时候看了下,有个USB接口烂掉了,心想换下就好了,其他USB口都能用.没拆过每修过的机器.拆了USB结果还是不行. 看论坛有说换南桥好的,于是我也换了一个新南桥上去,故障依旧,  网卡拆掉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显卡也加焊了.求思路

网友A:
把u换了试试,u的可能性大

网友:
CPU换下,不行就查下所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换了试试,u的可能性大

南桥我都换了,CPU和内存肯定换了阿

网友:
求助,那位大神继续给点方向啊

网友:
ec带程序的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放弃治疗了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U散热器供电 电压测量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   CPU和内存都换过

网友:
再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换过了  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