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二修东芝C805D 广达DABY7无待机和不亮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22):
   昨天同行发过来2台笔记本,一台dell这里就不说了大短的。
第二台是东芝的型号是C805D,插上待机0.05A左右明显待机过高。
直接拆开。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板号:

拆开发现好多地方都是焊膏,晕难道又是二修机,南桥的胶没有了,
EC和待机芯片处有焊膏。

对于二修机都没什么修的欲望,一般本身可能是一个小问题,但是经过
一修哥一修容易出现更多的问题,没办法这客户是老客户既然发都发过
来了,修下再说。发回去还要运费,先看看吧。
打全板阻值没发现偏低的啊,但是待机明显过高,不管了直接上电,
测量公共点19V正常,测3V  5V,发现不对只有0.2V左右,
断电测量3v 5V阻值,没有短路哈,看下图纸,测量下3V  5VLDO电压

测量结果:16脚VIN:19V 8脚VREG3:3.3V,17脚VREG5:5V。
3脚REF:2V,18脚EMC:3.3V。感觉18脚不对,这个是由3VPCU也就是
3VLDO上拉的,但是这个要为3.3V必须要S5_ON正常才能发出来。

测量电阻PR37为10K正常的,难道EC有问题,这个S5_ON正常要按下开关后才出来啊。
要不就是芯片有问题,换芯片总比换EC方便哈,先换个芯片再说。
看芯片为RT8223P,感觉引脚和TPS51125一样,先找一个换上去。
换上去发现待机为0.132A什么情况,但是可以触发到0.4A左右。
后面找了下TPS51125的引脚发现大部分都是用1脚 6脚开启3V 5V的。
这个是18脚开启。虽然现在输出3V 5V但是待机过高。为了安全起见。
直接找了个RT8223P的芯片。换上去,待机为0.006A,测量3V 5V。为0V。
按下开关后3V  5V出来了,但是电流到0.4A左右不动,而且好像还会掉电。
测量所有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啊,这种情况很麻烦了。先测转换电压了。
发现二级电压都没有。

看图纸是由MAIND控制的,测量MAIND为0V。找其来源。

这里的MAIND是由MAINON控制测量MAINON有3.3V正常。PQ9的2脚为0V,
这里都是正常的哈,那么直接测量MAIND的上拉电阻PR54发现两脚都为0V。
就是这里不正常,图纸搜索下+15V,相信修多了广达的板子的人都知道这是由5V升压升起来的,
测量升压这一块15V正常的,看来是断线了直接板子上找到个15V的点飞线上去。

再次上电几次跳变,直接接屏。

各位看官帮忙加点分哈。谢谢了。

网友A:
也许本来是个小故障     被上家干了 EC 桥等 还好没有修死

网友B:
学习了,上次修到个差不多的,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本来是个小故障     被上家干了 EC 桥等  还好没有修死

是啊,碰到这种的我连修的心思都没了,前几天一个B460你懂的就待机那里的通病,到我手里5V短路,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等都烧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上次修到个差不多的,没修好。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待机偏高有可能是一修哥搞的,估计原来的故障就是15V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5V升压15没出来, 桥的待机条件好像也没有,疑似主板断线了。 只有努力学习,下次遇到才不会再吃亏

网友:
学习了,上次修到个差不多的,没修好

网友E:
15V那里断线 之前也遇到过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待机偏高有可能是一修哥搞的,估计原来的故障就是15V不正常

是啊,很多人不会弄乱弄,修的我们都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5V升压15没出来, 桥的待机条件好像也没有,疑似主板断线了。 只有努力学习,下次 ...

如果15V没有的话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直接飞19V到15V上面可以看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V那里断线 之前也遇到过一个

广达的15V很容易断线。。而且这个15V很多开启二级电压都用它

网友F:
我同事用的就是这个机器,哈哈哈

网友G:
那可能一开始是断电,最后被上家把待机都搞没了不好跟客户交代,只有发你修吧

网友:
厉害啊,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同事用的就是这个机器,哈哈哈

这机器好差啊,AMD的集成CPU而且CPU很小和G485的CPU差不多。0809000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可能一开始是断电,最后被上家把待机都搞没了不好跟客户交代,只有发你修吧

有这个可能哈哈,一修哥应该是个三板斧哥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还不错 没有搞出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H:
说的很详细好理解 ,顶你

网友I:
这机器很多显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很多显卡问题啊

这个显卡是容易出问题的,08090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的很详细好理解 ,顶你

能理解就好。就是要这种效果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很多人不会弄乱弄,修的我们都没办法了

哎,没被搞死就好,就怕一修哥还动手脚的那种最可恶

网友J:
二修机有些真得花不少时间和精力

网友:
被你捡到了 啥也不说了

网友K:
修得不错  上家估计也是斧头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没被搞死就好,就怕一修哥还动手脚的那种最可恶

是啊,这个一修哥还算有良心并没有因为修不好做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二修机有些真得花不少时间和精力

这个还好,主要就怕是修好原始故障又有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得不错  上家估计也是斧头帮的

应该是这样的现在这个维修界斧头帮人数多、

网友:
不错啊   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