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一波三折 DELL5420二修机

楼主(2016-06-22):
型号:DELL 5420
版号:DAORO8MB6E2 REV:E2
故障:不开机
进水,二修机,坏了一大堆东西,修到不想修。
同行的,拿过来说不开机就走了。拿到机先通电,待机0.01A,按开关,上电到0.20A,掉电。大概也就是哪个电压没出来把。

好了,啪啪拆开,细看主板,主板少许进水痕迹,上家修过待机芯片,EC,BIOS,CPU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周围电容电阻被焊过。
好了观察完毕,收收心从头开始量起,静态测量各大电杆对地阻值,一切正常。接下来通电,按开关,电流上到0.20A不动了。提起表就戳3 5V,3V正常,5V变成5.7V了,明显不正常,首先想到的是反馈电压是否正常,打开我的图纸

看到这里看来反馈是正常的,换待机芯片。
找了个待机芯片,上下MOS管换上去,通电,啪的一声烧了,直接大短路。什么鬼,我每次焊芯片可都是焊完都检查了的,不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啊 ,赶紧拔下电源,量19V公共点,对地阻值0欧,再量待机3V对地阻值,0欧,原来待机3V上管穿了,19V岂不是可能会流到后面去? 什么鬼啊,翘起电杆,量后级,果然后面也给烧穿了
好吧,先处理一下待机这边短路,然后开启烧机大法,接线到待机3V,然后就是一顿摸了,摸到EC超烫,EC烧了 ,拔掉电,拆掉EC果然就不短路了,接下来把待机芯片,待机3V上下MOS管,EC都给换了。

我没这种MOS管了,只好改了一个,不要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改的这么丑 ,空间不够了我也是没有办法。。。

通电,按开关电流上到0.3A,然后掉电还有问题。掏出我的表,量3 5V是否正常,3V正常,5V也不拉高了。这下应该是后面的电压没出来了,掏出时序图,开机后先出来的是这个转换电压

量到这个转换电压出来了,接下来就要轮到内存电压出来了,量到内存电压没有出来,掏出图纸,查内存供电芯片,我也就直接查开启了, 开启没出来,这个图纸有时序图,看这个开启是从哪里出来的,

再去量这些信号,这些信号都是正常的,但是PCH就是没有发出内存开启,接下来去量桥的待机条件,正常。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桥了,先去刷个BIOS(做桥之前我习惯先刷个BIOS),问题依旧,接下来做桥。

做完桥,装上CPU,内存,通电按开关,电流蹭蹭的往上走,走到1.0A,掉电。再按开关,还是上到1.0A,掉电。。。 我的心情就如这电流一样起伏,坑爹啊!!!还有问题!
收收我这受伤的小心灵,从头开始量把 。各大电杆均正常,就是集显供电没出来,还是掏出图纸,

得知这个芯片需要得到SVID才会开启集显供电,这个信号没有,继续追这个信号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得知CPU需要得到这两个信号才能发出这个信号,让集显电压开启,测量到这两个信号都正常,就是没有发出SVID。
然后这两天比较忙,想先把简单的修了再来弄这个难的,然后这个机就搁浅了两天。今天空闲了再抓起来研究
换了个CPU,SVID出来了,但是集显供电就是没有出来,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妈的,当时就爆粗口了。找了个CPU供电芯片装上去

插电,开机,电流蹭蹭的往上涨,心情也是各种激动,成功亮机

总结一下坏掉的东西 ,一个I5三代CPU,两个待机芯片,两串MOS管,一个EC,一个CPU供电芯片。因为两天搁浅没修,坏掉的东西丢掉了,没办法给各位看官瞧瞧。
坏掉的I5三代CPU

写到这里写的,写了两个小时了,要是觉得写的好就加一下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的。最后给各位看官奉上我的图纸,与亮机BIOS

DELL 5420 NV独显QUANTA DA0R08MB6E2 MB 新图 - 副本.pdf

14R-5420 AOR08MB6E2 REV-E2.zip

网友:
自己顶一下,占个沙发,欢迎大家学习讨论

网友A:
这个看着 是二代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 是二代的U

SR0MZ
I5-3210M
你说是几代

网友B:
这是个三代的U .顶一下   低于200就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三代的U .顶一下   低于200就没意义

同行的,比平时多个几十块钱都不修了,就是太坑了!!!

网友C: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学习了、、

觉得写的好的,就加一下分呗,也算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写帖子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

网友D:
坏这么多东西 要是在我这里客户都不会同意修的 ,价格太高

网友:
这里修东西收不到价钱呀

网友:
我想知道你给同行报了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这么多东西 要是在我这里客户都不会同意修的 ,价格太高

是啊,但是又修好了,你总不能给他把芯片拆下来把,所以只能便宜同行了

网友E:
修同行的二修机真是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F:
这得报价多少钱啊,你有维修精神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同行的二修机真是吃力不讨好啊

是啊,要是没修好就赔大发了,芯片都定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得报价多少钱啊,你有维修精神 不抛弃不放弃

这机修的我不想修啊,这两天闲下来了,反正没事情,就随便看下,不然这机还真修不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得报价多少钱啊,你有维修精神 不抛弃不放弃

嗯,先把好修的机器修好 钱先拿到手,没事的时候研究疑难杂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嗯,先把好修的机器修好 钱先拿到手,没事的时候研究疑难杂症

是的,修机就是这样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总得先弄好弄的,钱到手才是硬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的,修机就是这样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总得先弄好弄的,钱到手才是硬道理

我俩这样探讨技术和经验 饼哥会不会扣分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简单易懂

网友H:
分析的很好。。这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析的很好。。这样简单

嗯,一个良好的思路是维修的基础,这点我要谢谢我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俩这样探讨技术和经验 饼哥会不会扣分啊

肯定不会拉,咱们又不是水分,光明正大的讨论,交流学习经验,互相学习才能更快的进步啊

网友I:
楼主 坏这么多 多客户还修吗    这得贼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坏这么多 多客户还修吗    这得贼贵了

客户是不想修,修都修好了,总不能再给他把芯片拆下来把,只能便宜同行了

网友:
我就一点不明白,这个桥你难道没有换?就重新值了下吗,我从来没见过HM6系以上的桥重植还会好的

网友:
你这机器得收多钱、

网友:
初始故障肯定没这么严重,换完芯片没打G极阻值?芯片5.7V有些机器都能正常的,觉得高了还是查反馈电阻值,不是算一算就认为反馈是正常的。

网友:
高手出末的地方,好厉害呀

网友:
有时搁一下  换个思路去维修也是好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是一般的好,关键是坏了那么多东西,价格上同行能接受吗?估计同行在给直接客户加点价,很玄乎了,加分顶你一下。

网友:
进水的着实不好修,要有技术还要有耐心。

网友:
问题多的机器的确要粗暴口了 我看的都想发火了 遇到这样的问题放一放再捡起来修

网友:
集显电压是在读取过内存后cpu重新发起svid开启集显供电

网友J:
坏这么多地方 在我这 客户都不会修

网友:
灌灌水,拿点分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J:
坏这么多地方 在我这 客户都不会修

哪个地方都一样,客户基本不会修了,没办法,都修好了只能便宜同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坏这么多 多客户还修吗    这得贼贵了

哎,不好做啊,客户的确不想修了,没办法只好便宜点喽,又是同行,这种机不修好就是赔本

网友K:
w我有一台板号一样装上CPU内存供电1.5V会掉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w我有一台板号一样装上CPU内存供电1.5V会掉不知道怎么玩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查那个电压没出来,电杆与转换电压都要查,还有我的图纸里有详细的时序,下载一个研究一下把,还有记得加分~~~

网友L:
这篇必须收藏,把一台机器的常见故障完美做了总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篇必须收藏,把一台机器的常见故障完美做了总结啊

谢谢你的支持与鼓励,那就加一下分把,我会更加努力写帖的

网友:
确实是不容易呀

网友:
是的呢,本来都不想修了,搁浅了两天,闲着没事才拿起来看看,不然就修不好了

网友:
其实我技术很一般,只是多点耐心去研究而已

网友:
大神,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M:
我就想知道你修这机器报了多少钱,这还能赚到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就想知道你修这机器报了多少钱,这还能赚到钱吗

钱肯定是要赚的,赚多赚少的问题

网友N:
没有500快就没有意义

网友O:
帖子发的多啊 ,收藏了,以后求多发 学习用

网友:
cpu都坏了 这个要收多少钱 有是同行机哈

网友P:
我每次看见是二修机子 我就烦

网友Q:
高手啊 楼主修这么多地方 应该不便宜吧 客户会接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高手啊 楼主修这么多地方 应该不便宜吧 客户会接受么

是啊,下次说要跟同行说了,只要板子修好了就够了,CPU一概不管

网友:
这才叫大神 细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有500快就没有意义

同行的,一百多都不修了,好坑啊,还好有论坛的人加分支持,这个机也修的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帖子发的多啊 ,收藏了,以后求多发 学习用

嗯,你们的加分鼓励会让我更加的努力的发帖的,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每次看见是二修机子 我就烦

是的呢,谁不烦二修机?天知道上家怎么动手脚了,也是最讨厌二修机了

网友R: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加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加分。

谢谢支持,我会更加努力写帖子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谢谢支持,我会更加努力写帖子的

只可惜我这个用户组只能加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只可惜我这个用户组只能加一分

我其实不在意这点分,在意的是你们的支持,有你们的支持,你们喜欢看我写的帖子就够了,我就有动力写帖子,我也不缺这一点点分数

网友:
这么复杂 不收个300都对不起自己

网友:
CPU也坏了··真怕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S:
刚开始3V正常,5V有5.7V,换了两个待机芯片3/5正常了,后来0.3A掉电了,是桥没发出SLP_S4来 开启内存供电,条件正常,换桥好了,后来又触发到1A左右不出集显,量没有SVID信号,换了个CPU,SVID有了,但集显还是不出,又换了个CPU供电芯片,终于好了!确实是一波三折啊,若非楼主功力深厚,怎么修得这般完美!

网友:
小白学习了,也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怎么确认svid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刚开始3V正常,5V有5.7V,换了两个待机芯片3/5正常了,后来0.3A掉电了,是桥没发出SLP_S4来 开启内存供电, ...

其实也带一点点运气把,你看的如此仔细,很感动,我会更加努力写贴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多亏你这篇

网友T:
这机器修成这样也是醉了。。。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机器修成这样也是醉了。。。加分鼓励

谢谢你的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写贴的

网友:
楼主好强大哟,若是我的话早就入弃了

网友:
客户最后掏出了多少钱

网友U:
二修机我基本上不接了,接过来也是让客户换主板,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U:
二修机我基本上不接了,接过来也是让客户换主板,时间成本太高

是的呢,实在太耗时间了

网友:
楼主换的EC好难看啊,修理的技术不错,手活待加强

网友:
维修麻烦又不赚钱,直接让换主板算了

网友:
哥的技术一流!

网友:
好东西,就是下载分有点贵,还是长期回帖赚点分哦

网友V:
楼主,问个问题.过内存不跑吗,无线网卡22PIN也有3.3V电压,BIOS刷过确定没问题. 3/5V对地电感阻值30和400+左右... 你觉得会是那里问题呢

网友W:
坏这么多都能修好,真是不易啊。

网友X:
这得报价多少钱啊

网友Y:
二修机能弄好真心不容易。。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好,思路很好

网友Z:
我一般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可以研究,有事做的时候基本不参考这些难度大的事情。

网友:
写的非常好,很详细,赞。。。

网友AA:
真的很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V:
楼主,问个问题.过内存不跑吗,无线网卡22PIN也有3.3V电压,BIOS刷过确定没问题. 3/5V对地 ...

什么机??各路全板电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坏这么多都能修好,真是不易啊。

是的,修了我好久好久,都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得报价多少钱啊

同行的,报不了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二修机能弄好真心不容易。。

确实,二修是我最讨厌修的机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一般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可以研究,有事做的时候基本不参考这些难度大的事情。

嗯,因为有些机器可能修一整天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真的很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

嗯,谢谢你的支持,我会更加努力写帖子的

网友: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

网友V:
引用 网友G:
什么机??各路全板电压出来了?

嗯 是的 全板电压出来了 复位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嗯 是的 全板电压出来了 复位都有了

一体机C320

网友G:
引用 网友V:
嗯 是的 全板电压出来了 复位都有了

CPU复位有没有出来?刷个BIOS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G:
CPU复位有没有出来?刷个BIOS吧

CPU复位出来了,BIOS是之前备份亮机的,也刷了电流一样没跳变

网友:
这个CPU的确爱坏,小心点

网友:
这得收多少钱呀

网友:
无论怎样先把钱搞到手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V:
CPU复位出来了,BIOS是之前备份亮机的,也刷了电流一样没跳变

板子不在我手上,不好说,
我也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
这么多问题真的是修到让人不想修的。。。

网友:
唉,楼主真的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V:
CPU复位出来了,BIOS是之前备份亮机的,也刷了电流一样没跳变

嗯,也是的。我在好好研究研究。今天来了好多都没这怎么去看哪个

网友:
现在的电路设计  动不动就烧CPU  催进消费.

网友:
思路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坏的这么多是不是 19v烧的。

网友:
同行的这样就直接不修了  给他说CPU坏  多半还想你怎么样了呢   我经常遇到

网友:
HAO DONG XI A

网友:
5420问题也是很多,主板还很缺货呢

网友:
有的三代U也可以用二代代换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吊炸了

网友:
几个信号分析的很不错哦

网友:
dell的机子还算中规中矩  不过我是没有这么多耐心

网友:
学到了经验

网友:
楼主 500大洋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