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m-elg41b-lm

楼主(2016-06-22):
一块zm-elg41b-lm原来短路 换了一个上管好了,但是还有问题 不上cpu有电压一上cpu就没有电压了。供电 开启都正常  除了vid组合不正常 有没有大神教一下 这个该怎么修。’

网友:
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试下,可能是下管G极和供电短路了

网友:
换下主ic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