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昭阳K47A 加电白屏

楼主(2016-06-22):
    版号DAKL8A  废话少说看故障 开机白屏,先换啦屏没有解决问题  这种问题我习惯去打一下 LVDS阻值   迅速打了一下 4对阻值都是一样的412   接下来查啦一下供电喽我这一测就发现啦 端倪 LVDVCC 0V 追查来源 直接瞄着Q1去 Q1G极是12v接着测D极 然后S极喽 0v 不在犹豫换管 看效果吧    最后份上  EDID 维修到此结束   麻烦各位别光回复不加分谢谢!!!

网友A:
你明明测得Q1的G极是0V,怎么换管就好了呢?G极按理说要十几V才对呀

网友B:
版主大人发话了 你要解释一下

网友C:
没有控制电压你换管 你是GDS分不清还是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明明测得Q1的G极是0V,怎么换管就好了呢?G极按理说要十几V才对呀

发错啦G是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人发话了 你要解释一下

G极测量时是有电的  可能是我发错拉

网友:
学习了.买个示波器.一直都不会用😊

网友:
实在对不起大家 Q1为N管高电平导通  测量的时候应该是有电压的可能是编辑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控制电压你换管 你是GDS分不清还是怎么

我说过啦 我编辑错啦  是15v

网友:
楼主 一着急 把GDS都搞混了·

网友:
楼主用的双踪示波器。看来我也得学习了。

网友:
缺少屏供电引起的白屏,图文并茂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一个白屏 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个地方错了 。是LCDVCC  你写成LVDVCC  了  示波器也很牛 是I7的。。

网友:
从头再说一次,没有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