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桥式全波整流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2016-06-22):
电容降压桥式全波整流稳压电源设计

  由于体积和成本的原因,在小负载情况下,需要使用电容降压桥式全波整流稳压电路,其基本电路如下图:
图一

  该电路具有高可靠、电流大、低成本的优势,广泛在实践中使用。下面以实际要求为例,讲述了该电路的设计、元件参数选取的要点。

参数要求:
  输入:电源220V AC/50Hz 市电
  输出:直流电压12V,电流300mA

  1)降压电容C1的选择:

  a. C1容值的选择:

  电容值取决于负载电流,负载电流I确定后,可得: C1≥1/2лfU
  式中交流电源U值计算时取负10%,即:I=300mA,U=220V*(-10%)=198V,f=50HZ,

  C1≥0.3(2*3.14156*50*198)=4.82uF

  电容值只可取大,不可取小,本例电容C1取值5uF。以确保输出足额的电流。

  b. 耐压值的选择:

  要考虑到电源有±10%的波动情况,如本例用220V市电,C1要选择250V AC的金属膜电容。

  c. 耐瞬间冲击电流的选择:

  金属膜电容的内阻是很低的,允许电容在吞吐能量时,有大的电流流过,这个电流的大小取决于电容值和它的du/dt值,此值由电容的结构,金属膜的类型,引出线的方式决定的。
  du/dt值与电容的耐压值有关,耐压越高,du/dt值越大,不同厂家产品du/dt值也有很大的差别,如耐压为250VAC电容值为5uF的金属膜电容的du/dt值一般在3-30之间选择。
  在本例中:C1=5uF,du/dt值取3,则C1耐瞬间冲击电流值为:

  I=Cdu/dt=5*3=15(A)

  2)限流电阻R1的选择:

  先求C1的容抗:Xc=1/2лfC=1/(2*3.1416*50*0.000005)=636.36Ω
  则复阻抗:|Z|=638.3Ω (R1取值为47Ω)

  求得电流有效值为:I=U/|Z|=220/638.3344.7mA

  电阻实际承受的有效电压值:UR=344.7mA*47Ω =16.2V

  求出电阻实际承受的功率:PR=16.2V*344.7mA=5.58W(R1选用线绕电阻器,功率取7.5W),实践中也可以采用 NTC专用过流保护电阻。

  3)稳压分流电路:

  稳压管ZD1和T1管E-B结,R3组成稳压电路,T1,R2组成分流电路。
  ZD1选用11.3V的稳压管;R3阻值取180Ω1/6W;
  T1管响应负载电流的大小变化,负载电流可在0-300mA内变化,T1选用2W的PNP管,电流放大倍数≥200;
  R2用作负载电流较小时,分担一部分T1管的功率,R2取值30Ω/3W。

  网上虽然很多电容降压电路,但很多是没经过220v和时间考验的。该电路虽然稍微复杂点,但从可靠性出发,是一个值得使用的电路。

网友:
这个电源,输出电流不会太大,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