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除了3.3V待机电压,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你们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2016-06-22):
懂得告知已下啊

网友:
没有人吗啊

网友:
我的哥哥没有。

网友:
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 要怎什么 南桥 82801GB的到知道 量过 有个5V 是ATX待机5V经一个10欧电阻进82801GB 一般在82801GB左下角量就会找到

网友:
amd还有一个1.2v待机好像

网友:
.不清楚你说是那个电压,intel
双桥就vccsus3-3 和   v5ref-sus
单桥还多了一个深度睡眠

网友:
在桥边上的小电阻,电容上找,实在不行只有找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