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小修

楼主(2016-06-22):
联想台机 板号:ms-6555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测开关电压只有0.7,跑线连到一小电阻再到一个三极管b极。更换三极管修复。

g31t-lm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开关电压5v,io为8718,测触发时序,发现南桥到io的slp信号不正常,始终为0v。测rsmrst有3.3v,此信号不是由io供给,而是另一小电路产生。测南桥晶振两脚为0.2v左右,此时发现每当表笔碰到晶振后可以上电。更换晶振修复。

网友:
下次配上图片会更好一点,给你加两分吧,一般下面那块最好谐振电容一起换怕不稳定

网友:
维修记录帖 加分鼓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