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 维修CPU有一项不出供电

楼主(2016-06-22):
GA-M68MT 维修CPU有一项不出供电
只有一项不出供电,又没有协控,说明IC的工作条件是满足的,先加焊一下,结果显示了,不过还是把它更换掉比较稳妥。

补充内容 (2016-6-23 08:53):
这项供电电感和其他4个电感不通,是CPU的那种供电?

网友:
简单明了 换芯片ok

网友:
我还以为是正常现象尼,

网友:
加焊好了,你也换件?你真够大方的。

网友:
建议换你加焊那个不稳定的

网友:
CPU供电是用两个芯片?不分主次吗?

网友:
这项不正常供电的电感和其他4个电感不通,是CPU的那种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