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M-D3H无U供电

楼主(2016-06-22):
主板拿来发现是在技嘉返修回来的还修不好,硬是拖到过保,只好跑到我这里来修
发现工程师换过U供电上下管一组,没其他维修痕迹,测得其他电压都正常,就CPU供电没有,IC是ISL95836,看论坛说拆了18脚对地电阻就能出U供电,但是跑线发现连着2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也不对地,所以也试不出是不是芯片坏,手头也没此芯片,芯片工作电压都正常。剩下如何查
到处找图纸,购买图纸最后问题修复,我粗略说下,芯片工作电压正常后直接查PWROK1,论坛有例子不多说为什么直接查,PWROK1没电压之后测3V 5V 12V电压检测最后发现12V检测0V,真凶是12V检测电容坏 可以明显看到我拆掉的电容位置

网友A:
不可能不对地的!仔细在查查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全有了,看看上下管的G极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不对地的!仔细在查查

多谢关顾帖子,不过还是要给你答案

网友:
按CPU供电产生原理来维修啊

网友:
技嘉检测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是说不出CPU供电电压吗?和检测有关吗?我也一个技嘉的板修不出CPU供电

网友:
正好在修这块板子   麻烦楼主提供一下 图纸吧   十分感谢

网友:
修道过着种情况了但是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