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数据硬盘 请技术指导 谢谢

楼主(2016-06-22):
昨天单位拿块硬盘回来 有问题无法读盘了, 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指导

开机BIOS里面能检测到硬盘,   开机后设备管理器能看到硬盘。

系统里面没有硬盘分区。

请指导故障方向 谢谢!!!!!!.
运行很久以后能识别到硬盘分区,但是读取速度非常慢 ,拷贝速度更慢! 求推荐软件修复!

网友A:
用mhdd扫下  有坏道吗

网友:
很可能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扫下  有坏道吗

坏道严重!

网友:
1640-pl的盘,看你扫描的样子应该好修.

网友B:
你这属于红绿。硬盘读取慢 。可先改02参数,不行再做个46试试。实在不行,只有得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于红绿。硬盘读取慢 。可先改02参数,不行再做个46试试。实在不行,只有得新校准。

那数据会破坏吧

网友:
为什么用MHDD pwd加不了密码。。。

网友:
这硬盘看来是挂了这么多坏道。没数据就直接更换算了。

网友:
等你把坏道修完了数据也就跟你说完完了

网友:
修盘 会破坏数据的

网友:
硬盘要玩完了,抓紧时间把数据拷出来吧。

网友:
改02不会,做46数据无。

网友:
有坏道 MHDD修不了

网友:
不要数据你这盘好修,要数据不好搞!要数据送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同意yieyuwie的观点,要数据的话,修复一下02模块吧,有可能就会好

网友:
有很多坏道啊

网友(2016-08-05):
开SF就可以搞定了,哪有麻烦的事

网友:
SF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通病改02搞定

网友:
02 46是什么意思?大师说下,一头雾水啊

网友:
这样子也能修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