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开机不显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3):
T420独显的机器
板号:LNVH-41 AB580

开机不显,电流跳变多次最后1.3A左右。看起来像是在显卡那一块

板子拿到手,同事交代上家已经换过屏,屏线。

外接键盘,灯亮;  测LVDS的那个什么EDID也有波形,基本上显卡已经过了,可以排除先。

那就从LVDS接口下手,但愿能捡个菜

一番测量后,发现故障点在 30脚,背光开启:0v   还有屏供电2,3,4脚,也是0v
背光开启来源于u42, 97脚BLON_OUT,
而它又受控于96脚VGA_OUT, 而VGA_OUT又来源于U10

屏供电电路最终也是来源于u10,4脚

U10,双显卡控制信号切换芯片。

实测,16脚5v正常;1脚 3.3v(这个说明显示控制信号来源于集显,应该是这样的)

7脚是背光输出 实测有3.3v。。。  难道联想芯片u42挂了???

继续,4脚时屏供电开启信号,0v。来源是3脚,桥发出来的。也是0v
这之前走过很多弯路,显卡还被我干过。。。。

说下转折点:本来准备要干桥的,但还是想碰碰运气;看看把屏供电,背光人为弄出来会不会好

要想先把屏供电弄出来,先把R433干掉,找个合适的3.3v接到点图的测试点去

就在这发现有断线,上实物图:

PANEL_POWER_ON_I 信号断线,引发屏供电使能信号出不来,飞线后,终于亮机了

u42背光那一块还有点迷糊,不知道这芯片啥子原理。。。

上张亮机图

网友:
路过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飞线大师,有示波就好修呀,没有要做烂显卡了

网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U42应该是屏参!!!

网友:
飞线解决啊

网友A:
u42坏了没有?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2坏了没有?换了吗?

u42没坏

网友:
U42应该是屏参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路过学习

chinafixRookie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技术不错,顶一个

网友:
thinkpad设计的就是麻烦

网友:
屏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B:
飞线  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  解决了吧

嗯,就是线路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