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VS3触发几秒后掉电

楼主(2016-06-22):
  同行送来一块H61M-VS3触发几秒后掉电.这块比较奇葩.连个SPK都没地方插..我的诊断卡插上去也没用..如图. 没断电时候测量各个电压发现内电压只有0.3V....找到RT8120D...5脚VCC只有0.3..找到连接的三极管直接下掉一坨锡解决. 跑码亮机.. ...最后还有个问题...这个地方严重腐蚀掉了几个件居然对主板没什么影响..有点不懂. ..发贴不易..有分的加点分...

网友:
我碰到两片,掉电修不好,这板在PS2那里有LPC接口

网友A:
腐蚀的那里最好用锡托一下,用洗板水放大镜看看有无快断线的痕迹

网友B:
一般用一坨锡解决问题的我一定加分   腐蚀的地方最好处理下  返修很不爽

网友:
这种最难修的

网友C:
腐蚀 的地方 估计其他功能性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的那里最好用锡托一下,用洗板水放大镜看看有无快断线的痕迹

锡托了一遍....找半天这板子的图...没找到..也不知道掉了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一坨锡解决问题的我一定加分   腐蚀的地方最好处理下  返修很不爽

我还在用鲁大娘温度压力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腐蚀 的地方 估计其他功能性故障吧

我还在用鲁大娘温度压力测试.....压了三个小时左右没问题....开关机..重起都正常...我也搞不懂...掉了几个东西..居然没影响..

网友:
断电的故障比较难修,辛亏是内存电压问题

网友:
腐蚀的比较难搞,特别是元件都掉了一大片的。

网友:
我这有一张时开,正常关机了在开就掉电

网友:
我有一块此板,CPU无电压,无图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