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MAC AIR A1465 故障

楼主(2016-06-22):
如题,突然用着用着隔天不开机,拆开把电池拆下在装上去也是不开机,这时候在插上充电器就自动开机了。
无论单用电池还是充电器都一样不开机,每次要开机,都要把电池拆下然后在插充电器自动开机才能使用,一关机又开不了机,有大侠遇到过吗
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喽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脑的键盘坏啦 你拔掉电池机器自动开机 等装上电池 机器 就不会自动开机 所以你就开不了

网友:
进系统测试键盘都是正常的,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
直接用镊子短接键盘接口开机,看能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