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版号:DASX6AMB8GO 换显卡后掉电!

楼主(2016-06-22):
   接的同事的机器 他的机器堆的多叫我帮他重新换个显卡 所以我就直接换全新的显卡  换了之后 进系统测试掉电  郁闷 头开始慢慢的沉重了  我就没思路呀 怎么办  想了想 测试时温度不是很高 85℃ 不高吧  怎么就掉呢? 怀疑是不是功率不足呢 先把显卡的供电mos管换了  还是不行  在把cpu的mos管换了 还是不行 电感加焊 还是不行 最后 用示波器瞎看看吧 因为我就不太懂示波器的  没办法瞎折腾 过了2个小时后 才把掉电图抓到 操他内内的 搞得一身臭汗 我把图片发上来大家分析下

当时 不知道怎么回事 slp_s3# 比3.3v供电先掉  是哪里问题纠结了好长时间   不能确定 就无视吧  回头 开始搞温控电路 把4 脚和6脚挑起 还是不行  直接把温控芯片拿掉 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个问题  之前wifi是认不到的  测掉电看示波器发现 slp_s3#先掉 是有点怀疑南桥就加焊了下南桥 进系统发现能认到wifi了就是开关打不开  我就越来越怀疑南桥了 换了个南桥修复了 现在鲁大爷跑了一个多小时了 还在跑 ok了   总结 示波器看到了真面目 谁先掉干谁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贴

网友A:
上来就直接换显卡吗

网友B:
示波器还是好修这种掉电的

网友:
不错!楼主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抓波功夫不赖

网友:
怀疑之前就是南桥问题 你客户问题判断错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 我就不会用

网友C:
本来就是slp先掉,85度还不高,多少高

网友D:
这温度还是有点高,不知耐用不耐用,同样今天换这型号显卡,测试保持在60多。

网友:
呵呵,这也行啊,呵呵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

网友:
南桥导致的

网友E:
嗯slp_s3先掉,肯定和南桥关系大。恭喜进入抓波行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来就直接换显卡吗

我师傅让我换的 我连原来的故障都没有问 直接干  后来问了 师傅说原来是外界亮内接不亮

网友:
嗯。有波波就是好。 有问题已下就查出来了。真是疑难杂症状。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85度有点高了   是打错了吧

网友F:
无线网卡开关关闭可强制悬空22脚开启!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呀

网友:
钱难赚啊

网友G:
换个显卡搞死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线网卡开关关闭可强制悬空22脚开启!

这个我知道  来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slp_s3先掉,肯定和南桥关系大。恭喜进入抓波行列

我也是 慢慢的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slp先掉,85度还不高,多少高

你可能是误解了  当时是鲁大师跑起来的时候85° 在笔记本上这个不算高超过95°就需要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温度还是有点高,不知耐用不耐用,同样今天换这型号显卡,测试保持在60多。

三个月后到时候 我在反馈吧 这个机器 我跟踪下

网友:
示波器还是好修这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温度还是有点高,不知耐用不耐用,同样今天换这型号显卡,测试保持在60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换个显卡搞死了南桥??

这个不太可能 难道我中彩票了

网友:
这个兄的说的真是实话啊   笔记本维修行业已经没法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还是好修这种掉电的

示波器 维修的使用需要多多重视

网友:
示波器 维修的使用需要多多重视

网友:
也是 维修这样的问题 没波波就太难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来就直接换显卡吗

这个的问问啊   至少知道  修的 啥问题啊

网友:
都看到 波  是s3先掉的  还搞温控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太可能 难道我中彩票了

那可能不是中彩票,而是掉水坑了

网友:
还是要懂会用示波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