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掉电的现象是 按下开机键到机器刚刚亮就掉电

楼主(2016-06-22):
像这些机器 我这里的维修部是接了不少 可是都没轮到我的手上  所以接到这种掉电的心理可是没有普的  带着沉重的心情 把机器拆开发现 看下图片
19v电容烧的严重 板层烧的有些破损 不过没事 把电容拿掉 清理焊盘  3  5v芯片13pin 连接的一个电阻的焊盘烂掉了 19v去往分压的电阻的线路也断线(处于快断的状态  这才是掉电的根基)
修复图上传

怎么说呢 还是靠一点运气的 哈哈

网友:
常见通病了

网友:
通病  见识过了。不错这个地方的开启电压接地的那个电阻可以不要  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有些腐蚀很严重的都没法飞线

网友:
送钱的货啊,呵呵

网友:
这种机器就爱坏待机电路和铁壳

网友:
通病了,这烧的还不算太狠,比这严重的都有,直接是一个洞

网友:
烧得不算太烂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