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联想消费台式机与一体机预装Windows8改装Windows7的操作步骤及常见问题

楼主(2016-06-22):
前提说明:
目前联想出厂预装Windows8的台式和一体机使用都是UEFI+GPT硬盘的组合,并且开启了安全启动,但是目前除Windows8以外的其他Windows系统均不支持这种模式,如果需要改装其他系统,如Windows7,必须工作在传统的BIOS+MBR硬盘模式下。 如果不做任何设置的情况下,当用户开机按F12出现启动引导菜单时会发现检测不到U盘或光盘等引导设备,无法正常安装系统。也有部分用户直接使用ghost或第三方工具分区安装系统后出现不能正常引导或无法安装的情况。
此文档仅适用于联想出厂预装Windows8的消费台式机电脑和一体机电脑

特别提醒:
1、  以下操作会导致硬盘所有数据清空(GPT硬盘转换为MBR硬盘时需要删除原来的所有分区),硬盘上的所有数据包括联想一键恢复功能也会被清除,如果需要恢复出厂预装windows 8系统和一键恢复功能,您必须送到服务站操作,1年内免费恢复到出厂状态。
2、  安装windows7等操作系统时必须使用正版的安装光盘,正版的系统在安装过程中,删除分区重新创建时,安装程序会自动把GPT转换成MBR,请勿使用ghost光盘或第三方分区工具重新划分分区,否则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安装或不能正常引导等不可预知的情况。
3、  如果硬盘中存有数据,您必须备份整个硬盘的数据,而不仅仅是C盘的数据(原因见第一条)
操作步骤   一、Bios设置不同机型BIOS界面可能有细微区别,请以实际机型为准
1. 启动时不断点击键盘上的F1键,进入BIOS 界面,
按键盘上的右方向键(→)选择到“Exit”
按键盘上的下方向键(↓)选择到“OS Optimized Default”,
按键盘上的上方向键(↑) 选择到“Disabled”。
按键盘上的回车键(Enter),更改设置。
(OS Optimized Default 选项可以理解为UEFI和传统BIOS的切换);

2.提示警告,选择“Yes”,按回车键(Enter)确认;

3. 按键盘上的F9键,出现恢复BIOS默认值对话框,
选择“Yes”,按回车键(Enter)确认
OS Optimized Default 选项为Enabled时,按F9键恢复的UEFI的默认值,
  OS Optimized Default 选项为Disabled时,按F9键恢复的传统BIOS的默认值

4.按键盘上的左方向键(←)进入Startup界面
选择CSM选项,按键盘上的回车键(Enter)

设置“CSM”为”Enabled”,按回车键(Enter)确认
(CSM:兼容支持模块 CompatibilitySupport Module);

5.按键盘上的下方向键(↓)选择到Boo tmode选项
按键盘上的回车键(Enter)出现设置对话框
按键盘上的下方向键(↓)选择到“Legacy Only”
按回车键(Enter)确认;

6.修改后的状态如下图:

7.最后,按键盘上的F10,
出现保存对话框,选择“Yes”,
按回车键(Enter)确认,保存退出。
电脑将重新启动

二、安装系统
开机按F12键,在启动选择菜单上选择光驱或U盘正常安装系统即可
特别注意:
和常规系统安装不同的地方
进入Windows7系统分区画面后,您需要分别点击每一个分区,然后点击删除,

将全部分区都删除后,单击“新建”,重新创建新的分区。(受MBR硬盘的限制,您在系统安装界面对多只能分出4个主分区,如果您需要更多的分区,请系统安装完成后在系统中划分分区)

分区创建完成后,先将分区全部格式化,格式化完成后,
选择好您要安装系统的分区,点击“下一步“进行系统安装即可。

文件名cn_windows_7_enterprise_with_sp1_x64_dvd_u_677685.isoSHA19BA5E85596C2F25BE59F7E96139D83D4CB261A62文件大小3.04GB发布时间2011-05-12cn_windows_7_enterprise_with_sp1_x64_dvd_u_677685.iso (3.04 GB)

网友:
楼主的建议采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