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楼主(2016-06-22):
接华硕B85M-G主板,客户描述突然断电,然后不开机,拆机检测,挺新,查保修在包内,但是是外区货(网购),当地维修站不予受理,
1、检测,12V,CPU12V,3/5V等阻值均正常,电源绿接地,开机,仅测试CPU,无供电,
2、无点位,无图,跑待机线路,。。。。。
3、测试到CLRTC有3V,这里跑了弯路,(最后测试到桥的时候经过一个电阻,电阻阻值变大,一端3v,一端0.6V,)
4、更换电阻问题解决

网友:
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
这是笔记本板块

网友:
兄弟!发错地方了啊

网友:
外区的保修是相对麻烦的事。

网友:
全国联保的,维修站怎么会不收呢

网友:
只是图太不清楚了,,,,

网友:
发笔记本发习惯了!! 全国联保必须要有发票哈!

网友:
网购有很多不和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