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X,待机0.001

楼主(2016-06-22):
型号:三星355V4X,AMD芯片组,A8处理器 故障:待机0.001 按开关没反应,有时电流跳到0.05电压下拉到17V
目测主板一个电容短路,换后电流正常,新人来赚点下载分 BIOS读取出来了,

355V4X QMLE4 LA-8863P REV 2 0.rar

网友:
电容位置图片图片上忘记标了,

网友:
保护隔离那边的大电容,这个拆下来可以不装吗?这种大的

网友:
有待机电压显示 但是短路了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这样的电容,可以不装

网友:
我前天修三星通病电容。拆了三个小电容,才拆城功,最后都没把正常的电容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