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G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6-22):
接到一台弘基4740G进水的机器  同行拿来的 拿来不加电 进水的地方已经被处理过了  接过主板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 看看进水的地方又腐蚀过的地方测量了一下电容电阻对照都给换了插电待机电压有了 按开关灯亮了 电流不变 看来还有问题 当时就想着有可能是南桥是不是也进水了  仔细看了看也看不出什么痕迹 按下开关 测量了电压发现+RTCVCC有点不正常 只有2.4v 电压被拉低了 该测量的又测试了一遍 决定换南桥  找了一下刚好自己还有现成的HM55 换上之后插电按开关电流起来了  但是发现电流就在0.5-0.48然后就重启了 就一直这样来回的重启    看看自己换的南桥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看来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拿起万用表开始测量电压 发现+3VS电压只有1.87v 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多啊  只能找到+3VS的来源了 +3VALW 正常 123脚就只有1.87v了 4脚0.5v  不正常查了一下第四脚 5VS_GATE  只去了两个地方 测了一下U42的第四脚有电压17.8v 拔掉电源测了一下 U42和U43的第四脚属于开路状态 连起来电流刷刷起来了 接屏测试 亮机 装起来测试此机器修复 分享给大家

网友:
怎么跟我前天修的一个样啊,也是这个断线

网友:
进来看看高手们修机子,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都是高手呀!羡慕!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CPU与PCH集成一起的,RTC电路坏了也没有办法修

网友:
都是高手呀,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二级电压导致,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引起的掉电

网友:
我一般也是像楼主一样的。看到转换电路不正常的话就短接,80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