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d 秒杀

楼主(2016-06-22):
根据同行描述 :  安装系统时 突然黑屏
                 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0.168        不触发        断开电池    在上电    待机依旧高       告知需要留下拆机检测           k45d     只有点位   没有找到图纸
目测没有明显进水 及 烧毁的痕迹 !     待机这么高  心想肯定是哪里短路        随手摸了待机芯片    经过一系列排除          最后锁定  ec   芯片坏  导致待机高
更换后   问题解决!

网友A:
没有图     下载不起  点位         求分!!!!!!!!

网友:
亮机图来一张!

网友:
。。直接干的啊?

网友:
今天同刚好秒了一台,线性3.3短路,换EC搞定。

网友:
这ec带程序吗?

网友:
不带的      我上次修过同型号。      换上正常使用。

网友B:
怎么判断EC的 是EC发热吗

网友:
线性短路吧

网友C:
楼主的焊功可以啊,这个EC焊的真漂亮。。

网友:
焊工不咋的啊

网友:
洗下就好漂亮啦

网友:
   再洗洗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又不是通病,算秒吗

网友:
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很好.一针见功

网友:
IO现在坏的也多

网友:
这机子我碰到EC坏2个了!

网友:
没连脚就是好的!

网友D:
怎么判定是EC的,你这贴发的有灌水的嫌疑啊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这还是简单的能摸出来

网友:
不错 焊的好啊

网友:
判断很准。。。。。。。。

网友:
谢谢分享,发后碰到借签思路

网友E:
待机高一般都是线性3V5V有短路的

网友:
楼主功服还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借鉴

网友F:
秒杀是秒杀 哥你不换待机芯片很有可能返修的

网友:
跟楼主学习了,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判定是EC的,你这贴发的有灌水的嫌疑啊

写的这么详细   居然成了灌水    怎么判断 不是写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秒杀是秒杀 哥你不换待机芯片很有可能返修的

修过很多    没有遇到返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高一般都是线性3V5V有短路的

是   通常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EC的 是EC发热吗

烧鸡法    我习惯性的手法 呵呵  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这么准呀,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     下载不起  点位         求分!!!!!!!!

你有下载分的 可以下载 多发帖积分不是问题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焊功可以啊,这个EC焊的真漂亮。。

这焊工确实牛

网友G:
分给你加了 不过你这 焊工还的练练

网友H:
写的不够详细啊。。。 怎么锁定的ec啊- -

网友:
好技术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的不够详细啊。。。 怎么锁定的ec啊- -

烧鸡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给你加了 不过你这 焊工还的练练

只是没有清洗     洗好 还是可以的。呵呵

网友:
G480不出CPU电压有秒杀的?

网友:
还好外围的没小短···要么很难修···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华硕主板资料少的可怜修复率也低

网友:
IO坏的特别多,最近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希望下次碰到。、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