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触发有声音不显示 (MacBookProA1286)

楼主(2016-06-22):
时间:2016 . 6 . 22.
地点:北京
型号:MacBookProA1286(2010款)
板号:K18 820-2850-A
故障:触发不显示

客户拿来机器先是描述问题故障,按开机键有声音不显示,随后自己测试确实有声音不显示键盘大小写灯都可以亮估计可以进系统吧,话不多说就拆开看了一通,发现主板进水导致主板屏接口底座有点烧糊,拔下屏线发现已经烧坏,之后就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维修。
随后清理进水的地方,测屏接口发现35,36脚短路,拔下屏线不短路,打开图纸一看35,36脚是LED控制信号,35和36不会导致不亮啊而是导致亮了之后有部分LED灯不亮,一查PPVOUT_S0_LCDBKLTYP 主电压这个没有12V,是什么导致PPVOUT_S0_LCDBKLTYP 没有电压呢,发现是F9800坏了,换上F9800有了PPVOUT_S0_LCDBKLTYP,查插上屏还是一样的故障。

拆下屏线发现这个PPVOUT_S0_LCDBKLTYP电压没有了,在细细观察主板屏接口底座里面35,36脚也烧糊了,就换了个屏接口底座和F9800在测试发现还是不行,而且又把PPVOUT_S0_LCDBKLTYP这个电压搞没有了。

接着修复PPVOUT_S0_LCDBKLTYP,现在怀疑屏或屏线线有问题,打算换根屏线,那就拆屏吧,屏是封胶的不是像普通那样那么简单就可以搞下来了,先的加热玻璃板封胶的地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撬不可以用太硬太厚的东西撬不然玻璃板会碎裂,我选择的是废旧不用的银行卡,慢慢的一点一点弄开,终于把玻璃板取下来了,取下来要吧屏用东西包起来这样就不会弄得满屏都是手印,免得到时候不好擦,换了一根屏线以后终于好了。
第一次发,要是觉得有点意思就加一下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屏线把主板弄烧了吧

网友:
苹果就是贵 利润大

网友A:
正常使用的机器,怎么会一起坏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的机器,怎么会一起坏这么多

进水的机器。

网友B:
刚看到标题时 还以为是显卡坏,打开后就黑乎乎的屏线接口就映入眼帘

网友:
打扰一下,这个电脑一起来热不热,我的1286和这个一个版本的好烫,。拆下后盖的话,随便怎么用一点温度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网友:
顶,技术加手工

网友:
胆大心细,技术练得不错,好帖,必须加分支持!各位来的看客,分加起来!

网友:
这机器坏的有点多,楼主水平不是一般的

网友:
进水的有明显腐蚀吧

网友:
屏接口   也可以  拆啊   厉害

网友:
进水   的机器什么问题都会出现的

网友:
屏接口   都没换过  这个好换吗  有没有技巧

网友:
zijianone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dengfei -1 楼主总是在灌水之间徘徊

网友:
屏线把主板搞坏的吧   不换屏线会不会继续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标题时 还以为是显卡坏,打开后就黑乎乎的屏线接口就映入眼帘

第一次发选错板块了,还好版主给修给过了。

网友:
主板上屏线接口也是有黑胶的吗?  看上去就好麻烦。 楼主厉害了